台达PLC ES系列同PC通讯报超时,与加密有关吗

楼主(2014-02-04):
大家过年好,我这有台台达PLC  DVP-24ES00R2,同pc不能通讯,报超时,但可以通过软件启停PLC.试过好多遍了,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这台PLC是否加密,这种现象与加密有关吗?可WPLSOFT软件也没提示要密码?望不吝赐教

网友A:
1 PLC 的硬件版本太低了,不支持梯形图监控,只能用变量表监控,并且数据不能多,最好是1个。

2 也可能是PLC里的程序使用了这个通讯端口,你可以把PLC转换到 停机 转态,再进行连接,程序读写。

楼主:
感谢您的解答,我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