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30和远传压力表怎样实现恒压供水

楼主(2014-02-05):
用西门子430和470欧姆阻值的三线远传压力表,怎样实现恒压供水。

参数怎样设置。

请大家指点。

谢谢。

网友A:
关注此贴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关注中,希望高手回答。

网友C:
不是一两句可以说清楚的。把远传表压力用模拟量模块取进来,作为反馈值,再设定一个给定值,将两数放入PID运算,得出结果再控制变频器泵。

楼主:
我将1、3、4接压力表的三端,将28、5接开关。这样接线行吗?

谢谢。

网友D:
最好安装一个压力变送器,再用变频器 PID控制,这样好点。

网友E:
用西门子PLC  EM231   EM232   远传压力表   变频器   组成自动恒压供水。

楼主:
我现在将28、5短接,变频器不启动,将9、5短接也不行。我将参数P700和P1000都设成2。其他参数没改,变频器不启动。

我目前只有变频器和远传压力表,请问应该怎样做才能实现恒压。

请指点。

谢谢。

楼主:
现在解决了,启动的问题:在变频器接通电源后,必须经过延时,再将9、5短接,才能正常启动。否则,变频器保护。

恒压问题还没解决。

请大家指点。

网友F(2017-05-21):
回复内容:有具体参数吗?

引用 楼主:
现在解决了,启动的问题:在变频器接通电源后,必须经过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