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选用现场总线产品

楼主(2014-02-05):
在具体确定选用那种现场总线产品之前,一般来说,应该弄明如下几方面的情况:
  1.规模的大小,即需要运用现场总线构成网络的节点有多少个。
  规模的大小对选用那种现场总线有影响,如:CAN最多可接设备110个,而LONWORKS的节点数可达32000个,PROFIBUS节点也是从几十个到一百多个。
  2.环境条件:这包括节点分布的远近,现场的安全防爆要求,电磁环境等。
  环境条件的不同,对选用那种现场总线也有影响,首先节点分布的远近决定通信线路的长度,而这方面不同的总线其能力是不一样的,其变化范围为几十米至10公里。现场的安全防爆要求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指标,根据上面分析除CAN总线外,其余几种都能满足安全防爆要求,依据目前的发展趋势最好选用PROFIBUS-PA或FF的H1。现场电磁环境的优劣,决定了选用构成网络的通信介质,如果现场电磁干扰等很严重,最好选用光纤作为传输介质。
  3.传输信号情况:这包括传输信号是模拟量或数字量,信息量的大小,对实时性的要求等..

传输信号情况的不同对现场能力也提出不同的要求,如果是模拟与数字信号共存,可以选用HART;如果传输的信息量特别大,实时性不高,可以考虑选用PROFIBUS—FMS;如果是信息量大,实时性高,可以考虑选用PROFIBUS—FMS和PROFIBUS—DP构成系统.
  4.现场设备情况:这是指对原老设备的技术改造,还是采用符合现场总线要求的新的智能仪表等。这种情况在国内的许多单位都存在,由于原来使用的许多仪表都是II型或III型表,且目前使用的效果又比较好,但又希望利用先进的现场总线技术提高生产的综合自动化水平,这样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如果充分利用原来老设备的基础上建立现场总线网络。
  另外,如果针对自己的要求,有几种产品都能满足自己的要求,且性能价格比都差不多时,这时考虑的因素应该是服务,如果哪家的产品用户多,服务好(包括安装,培训,维修等),就应该考虑优先选择该产品。照目前时情况PROFIBUS和FF在这方面比较有优势。

网友A:
京芯微是专业的电子器件代理分销商,我们专注于高品质电子器件供应及增值应用服务。凭借严格的品质管理,优质的客户服务,为测试、测量、通信、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广大客户提供不同类型的配套供应和辅助选型服务。

   我们的产品种类包括各种高品质数据处理芯片、俄美军标连接器、高温导线、射频微波器件、光通信器件、高可靠性继电器、模块电源等;同时为研发人员提供相应仿真测试工具,并提供应用开发支持。

   经营品牌:TROMPETER、RAYCHEM、TYCO、EXC、MILESTEK、HOLT、DDC、XILINX、MINI、HITTITE、CML、AD、ALTERA......

   1553B航空总线是公司的优势产品线,我们紧随技术的发展趋势,致力于相关国外先进产品的引进,服务于国内的研发生产单位。

RAYCHEM 1553B总线连接器连接器、耦合器、航空线缆、热缩管、模缩套、胶、标识套、打印色带

常用型号都备有现货,连接器可以按客户要求加工线束,您要有需求,请致电我们.

TEL:010-52865066 15611781301 张宏杉

网友B:
好好i x学习

好好i x学习

网友C(2014-04-25):
上海科迎法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防水密封型电缆连接器的生产厂家,具有很强的研发与批量生产能力,生产与检测设备齐全。24H电话:18217539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