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了,这是在干什么

楼主(2014-02-05):
春节了,这是在干什么?您能看出来么

看下设备面板,你能猜出来么?

楼主:
设备修好了,转起来了!!

网友A:
接触器电路,安装应该不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电路,安装应该不复杂。

 您猜出是什么设备么

网友B:
公园的旋转木马 ,有个摇控器,可以远程无线控制吗?

网友C:
  公园的旋转木马 ,按下 启动键后 ,接触器吸合,计时器也开始计时,到达时间停止运行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公园的旋转木马 ,按下 启动键后 ,接触器吸合,...

呵呵

网友E:
这个是超级简单的电路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公园的旋转木马 ,有个摇控器,可以远程无线控制吗?

 真会想

网友G:
是公园的旋转木马,春节和学生放假的时候是用的最多的时候。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超级简单的电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