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水器漏电插头过热

楼主(2014-02-05):
我家的是阿里斯顿的热水器,现在发现个问题,加热不到10分钟漏电插头就热的不行,前些天换了个插座,而且插头与插座的接触接触非常好,我不知道这是否正常?

网友A:
多大的,线呢啊哈啊我

网友B:
电源线配多大的呢?、、、?

网友C:
看来是你热水器功率大了

楼主:
1500W

3*1.5mm的线,16A的插头

前些日子插座烧了,换了一个,但是现在插头也很热,我怕热水器也坏了。

楼主:
加热管4年没清洗,有没有关系?

网友D:
插座没问题了,可在以前烧插座时,插头也烧了,内部接触电阻增大,导致插头发热。

网友E:
别用插头啦!搞个漏电断路器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