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7-300v5.5怎么装?

楼主(2014-02-05):
求s7-300v5.5在win7 32位上的安装图解……

网友A:
我用的虚拟光驱装的,自己下载的ISO文件,网上不难找的!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安装目录文件夹不能出现汉字!

网友B:
其实工控软件最好用虚拟机装,这样就不存在软件冲突的问题。

网友C:
很好安装,注意兼容性,使用光盘安装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