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泡头生锈后与灯头牢固地结合在一起怎么办?

楼主(2014-02-05):
     在有腐蚀性气体或潮湿的场所,如电镀车间、锅炉房、洗衣房、厨房等处,灯泡头生锈后往往与灯头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当灯丝断裂后,无论螺口灯泡还是插口灯泡,都不能从灯头上取下。所以,更换灯泡时只好连灯头一起调换,既不方便,也造成浪费灯头而产生经济损失。根据实践经验,在灯泡头的锌皮上先涂一薄层工业凡士林或耐高温润滑脂(不可涂得太厚,以免受热后熔化滴下来),再装在灯头上,在运行中灯泡头就不会生锈而与灯头牢固地结合。这样,当灯泡头损坏时,将它从灯头上取下,换上新灯泡即可,既方便,又可延长灯头使用寿命。

网友A:
谢谢楼主 学到一个小窍门

网友B:
 不错,一个很好的方法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 学到一个小窍门

网友D:
不错的方法,以前出现这种情况只能敲坏灯泡用尖嘴钳拧出来。

网友E:
实践证明加入凡士林(保湿)更容易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践证明加入凡士林(保湿)更容易生锈。

工业凡士林是具有除锈、卸妆、润滑作用的。

网友F:
我也是敲碎后用钳子弄出来的。

网友G:
小窍门很好,但是偶感觉不大实用,至少与敲碎后用钳子弄出来比较耽误时间。况且并不是所有的都被粘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