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成为设备维修高手

楼主(2014-02-05):
请问各位大神,我做设备维修的。设备故障主要来自外部的传感器(限位开关、接近开关和光电开关等)和执行器(接触器、电磁铁、电磁阀等),一般外部故障很容易查找和排除,属于传统的电工维修工作的范畴。我刚毕业想多学知识,现在竞越来越激烈争了,只有不断学习才能提高,才能拿更高报酬。我很清楚,只能维修PLC外部的传感器和执行器,只是普通的维修电工。我想,学会了PLC的编程,将会提高我的故障诊断能力。所以请问各位大神,怎样学好PLC编程。谢谢。

网友A:
这个要靠练习  做项目 光看是不行的

网友B:
楼主需要在制造业(有加工中心最好)一线锻炼5年,估计略有小成。

网友C:
从简单基础的PLC程序入手,慢慢来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电缆 培训等

网友D:
1,从简单基础的PLC程序入手,慢慢来

2, 建议边工作边学习

3,最好有硬件 ,自己常时间研究和 摸索学习

网友E:
要学习PLC,有很多需要做的,一个普通电工也可以做到的。

1、从熟悉电路做起,你熟悉电路图,你也能看到PLC的梯形图;

2、买资料,看资料和实物,结合起来学习;

3、电脑的必须要的,安装个编程软件和模拟器,练习练习,有条件的可以买PLC硬件联机测试;

4、做项目对于学PLC是进步最快的,这个是在工厂weihu维护学不到,有合适的计划,有基础以后可以考虑跳槽寻求更大的发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学习PLC,有很多需要做的,一个普通电工也可以做到的...

 谢谢各位。基础是有一点,因为以前在学校学过三菱和西门子的基础。请问这位兄弟,如果我学西门子S7 300的话,您有哪些资料或者书可介绍下,还有编程软件、模拟器这方面能否介绍下。再次 谢谢。

网友F:
买个二手的200PLC和单色的触屏,根据西门子说明书一点一点的练习下,由简到难。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要学习PLC,有很多需要做的,一个普通电工也可以做到的...

网友H:
现场看实物,网上找资料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