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气控阀应用介绍

楼主(2014-02-06):
一、概述电磁阀知名品牌众多:美国的ASCO,德国海隆HERION,日本的CKD、SMC等等。下面以ASCO电磁阀为列作简单介绍:1、工作原理电磁阀由两个基本功能单元组成:一是电磁线圈(电磁铁)和磁芯;

二是有二个或几个通孔的阀体。当电磁线圈通、断电时,磁芯的移动将导致流体通过阀体或被切断。2、结构特点直动式电磁阀电磁线圈通电时,通过磁芯移动直接开启或关闭电磁阀。先导式电磁阀电磁线圈通电时,通过磁芯移动把先导孔打开,上腔室压力迅速下降,在关闭件周围形成上低下高的压差,流体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上移动,阀门打开;断电时,弹簧力把先导孔关闭,入口压力通过旁通孔迅速腔室在关阀件周围形成下低上高的压差,流体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下移动,关闭阀门。 动作时间很短频率较高时一般选用直动式,大口径选用先导式。带手动控制阀、手动复位阀。如NFB327A102MS、EF8410系列3、电磁阀类型二通阀、三通阀、四通阀、五通阀等。4、电磁线圈及外壳密封类别普通型电磁阀:(防护等级分为9级:如普通、防滴、防雨防尘分3级、防水防尘分2级、潜水分2级)。防爆电磁阀:(1级1区A、B、C、D组)如NFB327A102MS、EF8410。本安电磁阀:(采用无火化电路0.35W)。电磁线圈可连续供电而无过热或事故危险。5、动作时间(交流阀)小直动阀-5至10毫秒大直动阀-20至40毫秒内部先导电磁阀小膜片型-15至50毫秒大膜片型-50至75毫秒小活塞型-75至100毫秒大活塞型-100至150毫秒直流电磁阀的动作时间比相同的交流阀长50%。 6、能耗对于交流电磁阀能耗一般用额定功率和启动伏安值表示,启动和保持电流可以由下列关系式求的。启动电流 = 启动伏安值/电压保持电流 = 保持伏安值/电压下表为ASCO 8210系列电气性能表: 直流电磁阀没有启动电流:电流=直流瓦特值/电压问题:用“电阻法”测量线圈电阻计算电流是否正确处?7、电磁阀的Cv值Cv值定义: 当阀门全开时,阀两端差压为1磅/英寸2(7kPa),流体用600F(15.6℃)的清水时,通过阀体的美加仑/分的流量数。 (ISA美国)Kv值定义:当阀门全开时,阀两端差压为100kPa,温度为5~40℃的清水时,通过阀体的立方米/小时的流量数。(IEC)两者换算关系:Cv ≈ 1.167 Kv下表为ASCO管路球阀Cv值列表,仅作参考: Cv及Kv值的计算过于复杂,在这里就不讨论了。二、电磁阀/气控阀符号解释1、二位三通电磁阀  带无锁定按钮式 新区ASCO电磁阀NFB327A102NFB327A102MS,MS带锁定按钮式(功耗3.7W)2、二位四通电磁阀 3、二位五通电磁阀 4、三位五通先导电磁阀  5、二位五通单气控阀 了6、三位五通双气控阀 8、二位三通内、外部先导气控阀    外部液压先导加压控8、文字解释前面的“几位”,你要看这个阀有几种工作状态,就可以说是几位,如有气动元件符号,就更好理解了,在图符上代表阀体的正方形(内有箭头或T线)有几个就是几位。而后面的“几通”,是代表在其中的一个正方形上有几个点(和箭头线还有T线相交的点),就是几通。图形符号的含义一般如下:(1)用方框表示阀的工作位置,有几个方框就表示有几“位”;(2)方框内的箭头表示油路处于接通状态,但箭头方向不一定表示液流的实际方向;(3)方框内符号“┻”或“┳”表示该通路不通;(4)方框外部连接的接口数有几个,就表示几“通”;5)一般情况下,阀与系统供油路或气源连接的进油口/进气口用字母p表示;阀与系统回油路/气路连通的回油/回气口用t(有时用o)表示;而阀与执行元件连接的油口/气口用a、b等表示。有时在图形符号上用l表示泄漏油口;(6)换向阀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工作位置,其中一个为常态位,即阀芯未受到操纵力时所处的位置。图形符号中的中位是三位阀的常态位。利用弹簧复位的二位阀则以靠近弹簧的方框内的通路状态为其常态位。绘制系统图时,油路/气路一般应连接在换向阀的常态位上。三、其它常用图形符号1、单向阀 2、减压阀    3、溢流阀    4、快速排气阀(如:SMC的AQ2000~5000系列)   5、KOSO CL420/CL523 气控锁止阀在空气回路中起到开关、切换、锁止的作用, a、KOSO CL-420  当气源压力大于设定值(0.35MPa)时,阀有输出压力(如0.5 MPa),当气源压力小于设定值(0.35MPa)时,输出排空。B、 KOSO CL-523H  当有气控压力时,下端口与输出接通,上端口关闭,当无气控压力时,下端口排空,上端口与输出接通。6、其他常用液压图形符号摘自GB/T786.1-1993

网友A:
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凤飞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