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中的计数器什么时候加1,哈工大视频教程和其他书上的说法怎么不一样的

楼主(2014-02-06):
那个哈工大视频教程中说,加计数器是输入一个完整的脉冲波形才加1,从0到1时不加1的,要从0到1再从1到0才算加1.其他书上都是写从0到1的上升沿就加1了。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网友A:
  你如是用的一般的 上升沿指令 当然是 从 0 到 1 一个上升过程就加 1 呀

网友B:
加计数器是只需要一个上升沿就加1了,书上说的可能是一个完整的脉冲波形,

如果要实现连续加1,就需要从连续的脉冲波形,不能一直为1的意思吧。

网友C:
如果用上升沿脉冲,从0到1就加1,如果不用上升沿脉冲,输入一个完整的脉冲波形才加1,从0到1时不加1的,要从0到1再从1到0才算加1。这2句话不矛盾。LZ是怎么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