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里的常数H100

楼主(2014-02-06):
我把H100传送到寄存器D100,结果D100的结果是256,LD X0, MOV H100 D100,我的问题是256是什么来的。知道的回答一下,感谢在大虾了

网友A:
用你的电脑,调取计算器,取科学模式,输入256(10进制),然后分别将其转换成2进制、16进制,看看他们各是多少,自己琢磨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十六进制100就是十进制256

网友C:
1*16*16+0*16+0=256这个就是纯粹的16进制转十进制啊!计算机基础上的东西啊!

网友D:
H***  表示十六进制数据;

PLC默认监视显示是十进制数据;

网友E:
H是十六进制

K是十进制

一般我们看到的都是十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