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重型送料机构 求助方案!

楼主(2014-02-07):
我们单位有一条冲裁线 要将一张钢板送入冲床进行零件冲裁 钢板尺寸9020*1400*16.5 (重量1.6吨)冲裁零件为500*400椭圆 每两个零件中间留边10mm 现在方案为用动力滚筒将钢板送入冲床 先通过模具定位销冲裁半块材料 后面的材料都是整块的 冲完整条后出料再送入冲床进行冲裁。这样送料需要动力滚筒持续进给送料至模具定位销后手动关闭送料机构再开动冲床冲裁,然后通过抬起机构将板料抬起高度超过定位销高度后再启动送料机构送继续送料知道定位销挡住先前冲孔的边 再开动冲床直至冲裁完成。

这样做的缺点是送料机构在送料到位后还要工作直至冲床下压后才能停止。这样就会使动力滚筒和钢板之间打滑(这样的目的是防止钢板撞到定位销后回弹)为防止划伤钢板 所有滚筒都加装聚氨酯轮,但是这样摩擦力又很大,导致整个送料机构采用大功率设计 滚筒都是厚壁管 大轴承 使用的摆线减速机 电机功率达到5kw

传动链条用到1寸的。而且由于靠摩擦力靠紧定位销 导致聚氨酯轮磨损严重 过一段时间就需要更换。

我想能不能用定长控制来解决这些缺陷,由于钢板太重

1:采用伺服系统估计要很大功率的伺服电机吧?另外我没用过伺服,也不知道好弄不?(某宝卖的那种单轴控制器可以满足这个需要吗?)

2:采用变频器和制动电机和减速器 不知道定位精度能达到多少,我需要的定位精度每500mm 正负1mm 记得以前在哪里看过用用PLC+旋转编码器+变频器+三相交流带电磁制动异步电动机+减速器

3:如果用定长来控制可以使用,就不用模具定位销了,那就不怕打滑划伤钢板,也就不需要聚氨酯滚筒了,也就可以减小电机功率了。

4:如果可以用定长方式送料 那么采用哪种夹持送料呢?由于材料太长用整体长度送料显然不显示,那就只能 夹持---送料---冲裁---快速退回---等待冲裁完毕---再夹持---再送料  循环

5:如果这种送料方式可行,那么是采用滚珠丝杠呢 还是采用链条张紧后带动加紧机构 或者采用齿轮齿轮齿条? 丝杠精度高 但是工作环境比较差 不知道耐用不?链条和齿条适应性好 不知都精度能保证不?

楼主:
怎么上传图片呢?不能小于10个字符

网友A:
楼主联系我qq715082293,对你的问题感兴趣。

网友B:
1)改成伺服送料存在以下问题:

       A)送料机构动力传动系统要做大幅度调整;改造成很高;

       B)整个传动系统机械惯量太大,辊道式传动机构机械精度有不足,

            要做到+/-1.0mm定位精度,技术上有相当难度;

 2)建议改进方案:

     1)辊道主传动电机改成变频控制,定位机构增加装设2套发讯开关,

     工件在接近定位前第1套发讯开关发讯,先将变频器驱动速度降低至

     正常速度的1/5-1/10,使得钢板以低速趋近冲压位置;

     到达定位位置后第2套发讯开关发讯,使变频器制动停止后进行冲压工序;

     或者依据实际调试 状况,继续让辊道驱动电机以1/10-1/20速度工作,这样

      也可以大大降低 辊道橡胶磨损。这样的话对整个系统改动不大,可操作性

      比较强;

        2)发讯开关可采用定位精度较高的接近开关或光电开关一类,或者采用

      类似如OMRON的轻触式触动开关;

        3)系统改装后考虑件数定位对工效的影响;可以适当选大变频器容量,

       在钢板快进阶段可以超工频50HZ运行,当然这要依据设备和工艺情况,

       在调试时合理调整。

        4)变频器需要加装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小容量变频器一般自带制动单元,

        只要配个制动电阻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改成伺服送料存在以下问题:       A)送料机...

 您的建议比较中肯 我打算采用你的方案用变频器减速定位,不过变频器采用低频率时力矩是不是也会降的很低,不知道会不会堵转?另外形成开关定位精度不知道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C:
有难度,用变频器重载低速爬行的时候很难精确定位的

网友C:
加定位挡板才有可能做到1MM以内的精度

网友D:
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成的

网友E:
最好用伺服做,用变频器估计达不到要求,用伺服做,机械也不用大改,

网友E:
我是湖北襄樊的,有机会去十堰和你研究研究,QQ 790288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