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机切的圆不圆原因分析?

楼主(2014-02-07):
大家马年好!

笔者朋友在给某厂家提供运动控制系统(X/Y CNC系统),也提供调试服务。他们遇到一个问题“激光切割机切的圆不圆”,用低加速度(CNC)是比高加速度切的圆更圆。

这个问题困扰他们一年多,不管是客户内部从事运动控制工作几十年的专家,笔者朋友公司这方面的若干专家、博士都找不出原因。后来偶然机会发现了原因,其实这个原因只要学运动控制的都能想到!为什么这么多人没想到,客户、朋友事后很郁闷,完全没有解决问题的喜悦:(

考考大家:您认为有哪些主要原因导致“激光切割机切的圆不圆”?

网友A:
樓主問的太籠統 激光切割有三種運動控制模式 你用的是哪一種

能看的懂你問的問題 可能不太多

困擾多年是因他們沒找到對的合作對象 我司對玻璃鑽孔小口徑 精度控制在+ - 2um 重點是3秒一個

网友B:
加速度不够?

网友C:
这个我也想知道答案,X轴和Y轴的PI参数不管是速度环还是位置环都一样,走出来图形都不圆。

网友D:
本身机构的精度问题,控制系统对插补算法的问题,还有一个是运动的参数问题都有可能造成切割不圆。

加速度的大小只是一个方面,现在很多软件都支持拐角加速度自动降低**%多少的,可以消除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問的太籠統 激光切割有三種運動控制模式 你用的是哪...

看来你不负责机械设计,或者你没有从事这个设备的机械规划,所以你不清楚切不圆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想知道答案,X轴和Y轴的PI参数不管是速度环还...

和机电结合处有一个机械匹配量的问题,详细的一周后给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身机构的精度问题,控制系统对插补算法的问题,还有一个...

你提的有一些影响,但都不是关键原因。特别是PI参数的调整,我们以前也陷入这个误区很久。

网友C:
我的两轴的机械参数一样,脉冲当量设置也计算设置正确;因为驱动和系统不是用的同一个品牌,也不知道怎么测真圆度;过象限补偿功能没用过,不知道是不是管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本身机构的精度问...

对着波形图调,两轴的分别的位置误差最小的参数保存下来,然后再来走插补看有没有机械共振,如果有在调整滤波。我平时是这样做的。

网友E:
对数控系统来说这是不可能出现的,即使精度差点的系统都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估计只能是机械方面的问题,因为有往复运动,所以机械传动的反向间隙就非常重要了。

网友F:
当然速度低精度就高,速度高精度就的低,这个很正常啊。。干技术的应该脑子里有这个概念的。。。就像你看视频,有超清,高清,流畅。。。之分。。。。比如传一个数据,3.14,这个数据短,所以精度就低,因为数据短,传递就快。如果数据3.141592,这个精度稍高,那传输运算时间就相对要长。如果传输,3.141592653589.那数据精度就更高,当然运算,传输周期就要更长。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樓主問的太籠統 激光切割有三種運動控制模式 你用的是哪...

看来你不负责机械设计,或者你没有从事这个设备的机械规划,所以你不清楚切不圆的原因。

-----------------------------

我問樓主三種激光的切割方式 都答不出來 還侈言談機械設計

再問你的圆不圓的定義又是什麼 是用何種儀器檢驗出來 還是用肉眼觀察

切圓不困難 切有精度的圆就很難 切的又快又有精度的圆 那是難上加難

最後送給大家一句話 切大圓切不圓 那是機械的問題 切小圓(快速)不圓  那是電控能力的問題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对数控系统来说这是不可能出现的,即使精度差点的系统都不...

李工 讓你用西門子的840D 铣個30mm 外徑的圆 加工速度2m/min 會是甚麼樣的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当然速度低精度就高,速度高精度就的低,这个很正常啊。。...

這個問題不大 現在的系統頻寬都很高 除非做高速的"小"圓 另外伺服的響應也是達不到

网友G:
学习一下,楼主告诉原因是什么?

网友C:
三种运动模式我不知道,我们是用的模拟量控制。

网友H:
我用PLC控制,遇到过低速插补曲线准,高速就有误差的情况

网友I:
楼主是想说XY机构惯量不一样么?还有,两轴PI参数不应该一致吧。没调过,瞎说的。

网友C:
惯量不一样,电机大小也不一样,PI参数必需一致,不一致就没法插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惯量不一样,电机大小也不一样,PI参数必需一致,不一致...

我觉得应该是调节两轴的响应特性(如跟随误差)一致,而非PI参数——两个轴惯量都不一样了,要调到相同的刚性,PI必然不一样。

网友J:
不考虑非正常因素(例如脉冲干扰、电子齿轮或脉冲当量等设置不对等等)影响激光切割精度的因素排序大致:

1、上位机三轴插补的高速同步性,成熟的系统一般无问题;

2、机械刚性及传动间隙,切割机采用皮带+齿轮+齿条传动的尤其需要注意;

3、伺服驱动位置环增益有一定影响,XY尽量相同,速度环增益基本无影响。

机电一体化往往强调电控部分的性能,实际短板在机械设计、加工工艺上。

网友K:
讨论的挺热闹。XY轴在每个点的加速度和位移大部分都是不同的,所以慢的时候能及时调整过来,开的时候就不太稳定了

网友C:
楼主什么时候回来公布你的答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考虑非正常因素(例如脉冲干扰、电子齿轮或脉冲当量等设...

您回答得比较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惯量不一样,电机大小也不一样,PI参数必需一致,不一致...

你已经想到了,是惯量比不一样,从而导致刚性不一样,低速差别不明显。现在很多搞机械的提供不了准确的惯量,有的甚至对惯量没概念。

当我们换了电机惯量,x/y轴一致,并且从7:1控制到2:1时,x/y轴PID参数差别很小,而且用自动整定PID参数就能可以。而以前调参数用一个上午都不一定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是想说XY机构惯量不一样么?还有,两轴PI参数不应...

你的回答比较专业,对原理也理解得比较透。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惯量不一样,电机大...

有问题时,一个惯量比是4:1,一个是7:1.

网友C:
我们的设计惯量比是1.2:1,加速度1g,这两个指标都达不到,我现在用的惯量比是3:1.

网友C:
是换电机了么?还是改了机械惯量?

网友L:
楼主莫装逼···头顶三尺有神马

网友M:
简单的调试问题有什么好卖弄的,之前不圆是怎么样的不圆,不圆也得有个表现吧!根据具体不圆的表现来分析动态跟随不匹配性问题,自然的就能找到原因了!两轴联动走不圆必然是两轴的动态跟随不匹配了,这种不匹配性既然跟速度有关,那还是在控制参数上找找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换电机了么?还是改了机械惯量?

换了电机和减速器,把惯量比降低,X/Y拉成一样(此时自动整定两轴的PID参数,结果相差很小)。

国内伪专家还是很普遍的,他们的认知停留在表面上、经验上,不能量化分析(比如不圆,他说不出一个评价标准、测量标准;当前机械的最高加速度、速度、精度,他没有一个合理的数量关系或推理)。

伪专家最常见的问题是学习能力不足,不能用量化分析,而是摆权威去压制别人,宁愿项目失败也不愿意显露自己的无知,这也是很多厂家技术改进困难的原因。

在合作方来说,这导致你的任何合理化建议都难以执行。所以要敢于质疑一切、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不能轻易相信“专家”拍胸脯。

网友N:
运动控制中两轴做插补,特别是小圆,影响的因素很多,机械,传动,驱动,控制,插补算法,楼主应该是下了功夫,一项一项的都认真的做了,值得做控制的学习,这个过程比看到最终精度要有价值!

网友A:
為何為你三個雷射控制方式 這就是電控系統與機械結構的匹配有關

第一種 振鏡控制 這是現成產品 沒有匹配的問題 而且速度最快 沒有精度要求 指有美觀的要求

第二是 光學鏡組的運動 你所做的就是這塊 有速度要求 對精度要求不高 因為你對雷射光 本身就很難掌控 你講的切圓不圓 不是對精度的要求 而是對美觀的要求

第三是 工件的運動控制 對精度要求最高

网友C:
我以为你说的三种方式是:数字方式,模拟方式和数字通讯方式呢。

你提出的第二种方式这个精度也可以控制在5丝以内,激光加工有它的适用领域,不是所有的都要用走丝机来加工,那样效率太低。

网友A:
第二種加工 機台較大 要高速高精難度是較高 我看到高階的設備多是用空器軸承來做傳動 當然精度速度都較佳

第三種用在晶圓切割設備 當然這速度也很高 精度要求更高 在0.001mm

慣量的影響在"響應及精度" 至於切的圓不圓 慣量所占的原因真的不大 樓主真的有點"瞎子摸象"

网友A:
想當專家 最好把問題 描述清楚 如圓不圓這就不是量化 還有變因要排除 為何說你太籠統 就是因你講的不清不楚

資深未必技術深 當專家的機率更低

网友O(2014-03-12):
引起的问题很多。

1.控制系统

2.执行机构

3.机械

好点的控制系统都会提供循圆调试软件,全闭环方式。 想解决问题,需要从每部分来排除。

网友O:
如完整圆插补,电机运转先正,后会反转(可相逆)。 这样就有个丝杠的反向间隙,这个补偿不当,会有不圆问题。 其它.....

网友P:
一个结果可能是多个原因引起的,你不能说PI参数没关系,因为你解决了一个问题还有其他问题的存在对结果影响并不大,综合考虑有:

1.高速下伺服的动态响应能力。

2.机械传动的间隙问题。

3.如果伺服间隙没问题的前提下,你必须在CNC下考虑你负载和驱动之间的配合能力。也就是说插补算法和速度限制问题(这里主要是考虑驱动能力和机械的匹配关系)。

网友C:
安川5的伺服自整定完整的步骤怎么做?

网友Q(2014-04-26):
楼主说的很好 我这边之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同样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Q:
现在出了个新的问题,情况如下:

龙门双驱结构的激光切割机,驱动器工作在速度环模式。切20MM的正方形,2条竖边(龙门电机方向)OK,2条横边(横梁方向)呈波浪形

请楼主帮忙出出主意,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R(2014-06-20):
引用 网友Q:
现在出了个新的问题,情况如下:龙门双驱结构的激光切割机...

以一套运动参数切割,(切割速度、加速度、加加速度)

竖线OK,横线波浪。

说明横向运动,达不到所设置的运动参数。

主要是加速度、加加速度设大了。

如非要想达到该加速度,可以考虑降低横向运动的惯量比。

网友S:
可以用软件寻园,这个园不是实际加工件的园,但你可以看出你电机的特性,然后就是BALLBAR仪去打BALLBAR,最终你会有个评价园的参数“圆度”,你说不圆,太笼统了

网友T:
讨论的好激烈,X/Y轴参数不一样是常事。

网友U(2015-01-31):
惯量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