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运行时有的控件不显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2-07):
我是新手,刚接触昆仑通态嵌入式软件,软件界面编好后进入模拟运行,有的控件出现,有的控件没有,是什么原因?可见度属性都选择可见的。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A:
控件的背景颜色可能和画布颜色一样了

不行就上传该工程文件 给你诊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件的背景颜色可能和画布颜色一样了不行就上传该工程文件...

 谢谢你!

网友B:
一般对于控件不需可见度操作时,可见度属性的表达式空着就行,不需要关联任何变量或表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