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编程中的疑问

楼主(2014-02-07):
请问各位大神,SIEMENS S7-300plc 手册上的输出线圈的寻址范围如下:

书上说输入过程映像区I也可以使用,不是说I在程序执行过程中不会改变的吗?输出可以是I?

下面是仿真的一句程序:输出线圈的地址为I4.0,它也是接通了的。

藕很迷惑,有高手能给解释一下么?

网友A:
你那个梯形图,其实没必要那样,纠结这个意义不大;

正常使用情况下I输入点是不作为线圈使用的;

没有实际这样测试过,所以不能在这说是绝对的;

一般输入点是有指示灯的,那个是需要电源的,所以个人观点:不建议这样使用;

网友B:
那取决于您的PLC的硬件版本,早期硬件版本不允许这样使用,现在的硬件版本允许将未使用的输入输出映像区作为内部继电器使用。

楼主:
就是也没见过这样的,只是看见了手册上说可以将I做为线圈用,所以迷惑了。那么I的状态可以用程序改变吗?记得好像只能由外部电路改变I的状态。菜鸟,无赖,求解答呢。

网友C:
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问题吧

有神马问题,说说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梯形图,其实没必要那样,纠结这个意义不大;正常使...

就是也没见过这样的,只是看见了手册上说可以将I做为线圈用,所以迷惑了。那么I的状态可以用程序改变吗?记得好像只能由外部电路改变I的状态。菜鸟,无赖,求解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取决于您的PLC的硬件版本,早期硬件版本不允许这样使...

信息跟不上啊

网友D:
西门子200的也可以这样。。。但是这样容易混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