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运行时有的控件不显示是什么原因造成?

楼主(2014-02-07):
我是新手,刚接触昆仑通态嵌入式软件,软件界面编好后进入模拟运行,有的控件出现,有的控件没有,是什么原因?可见度属性都选择可见的。请教高手,谢谢!

附件有我编的界面。

网友A:
这个主要问题在于你设置了“可见度”属性。

按照你的设定,当VDF504为1时控件可见。倘若为0则是不可见的。

不知道你的控件有这方面的需要吗?为了安全性吗?这个地方你需要好好想想

网友B:
把"可见度"的属性连接去掉就可以看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