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使用温度变送器出现电压不够的现象

楼主(2014-02-07):
   现场使用温度变送器,与控制室距离1000米左右,由控制室提供的24v电压到现场后不足以是温度变送器工作,应该怎么处理呢?有稳压模块吗?

网友A:
由控制室引220V电源至现场,再加24V电源接变送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由控制室引220V电源至现场,再加24V电源接变送器

或者从现场取用电源再转换至DC24v。

网友C:
用电流型温度变送器。。。。知道什么叫电流型温度变送器吧? 不熟悉的话,网上查查。

网友D:
之前遇到过 加压力放大器

网友E:
现场加一个220V电源的配电器就行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场加一个220V电源的配电器就行了嘛。

现场不容易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遇到过 加压力放大器

压力放大器?放大电压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现场加一个220V电源的配...

 加大电缆。

要不就,

温度变送器如果是4线制的,就提高24V端电压。2线制的也可以适当提高,看压降。

网友F:
1000米左右用考虑采用36-48VDC电压供电,进口变送器有的限制40V,有的限制52V,但一般增加到36VDC没有问题,实际加到变送器两端的电压在12-30V应该都可以,低于12V就不能保证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第五纪...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00米左右用考虑采用36-48VDC电压供电,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