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B变频器电源板原理图

楼主(2014-02-07):
求AB变频器22F-D4P2N103电源板原理图,谢谢啊

网友A:
所有变频器的电源电路都差不多,你是搞维修需要用吗?可以参考其他变频器的电源电路图

楼主(2015-07-27):
引用 网友A:
所有变频器的电源电路都差不多,你是搞维修需要用吗?可以...

有一个电源芯片不知道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