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PLC控制交流电机

楼主(2014-02-07):
    有一台有线监控器,并且该监视器上有两个小步进电机。通过对装在电脑上操作平台的鼠标操作,可对两电机进行X、Y两方向移动控制。即鼠标点击一下横向或竖向按钮,相应方向的电机就转动一定角度。

    该监控器电路板上有一个ULN2803电路块,那两个小步进电机就由ULN2803带动,由于电机太小而无法满足工作要求。

    现在想把ULN2803的输出信号作为PLC的输入信号,经过PLC的程序,由其输出端驱动两台交流电机完成X、Y两方向移动控制。

    具体ULN2803的输出端怎么接到PLC?需不需要什么输入模块?以及PLC的程序等等对于我这个门外汉都不懂,希望大家能够给予赐教!谢谢!

网友A:
这个不是你想的那样简单替换。

交流电机启动停止精确性肯定不如原来的步进电机

你可以尝试交流伺服电机,不过这样成本肯定就上去了

网友B:
1, 请问 ULN2803  是什么 ?

2, 步进电机与交流电机完全是两样的东东,控制精度差别太大

3,但是 PLC 控制变频器与你的相似,ULN2803 能输出信号到 PLC 的 输入点就能启动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请问 ULN2803  是什么 ?2, 步进电机...

 一。 uln2803是:八路NPN达林顿连接晶体管阵系列特别适用于低逻辑电平数字电路(诸如TTL, CMOS或PMOS/NMOS)和较高的电流/电压要求之间的接口,广泛应用于计算机,工业用和消费类产品中的灯、继电器、打印锤或其它类似负载中。所有器件具有集电极开路输出和续...       以上是抄来的。

二。有线监控器就是一个有线摄像头,不过可以通过厂商提供的操作平台在电脑上控制其上下左右转动,鼠标点击一下摄像头就相应的转动一角度。精度控制要求不高。

三。现在是要改装。把摄像头固定在一个可以上下、左右平移的台子上,摄像头本身不再转动。因此摄像头里的步进电机就没用了,太小!用摄像头里电路板的ULN2803(原来直接驱动小步进电机的)直接控制交流电机。所以老板找人做了一个电路板一端接受2803信号,另一端接交流电机,效果还行,可完成电脑操作平台上的移动按钮功能:有向左、向右、向上、向下、向左上、向左下、向右上、向右下的移动。本来也可以了,现在想把那人做的电路板取消,用2803直接控制PLC,从而控制驱动平移的台子的交流电机。

四。我对ULN2803这些根本不懂,PLC也是刚刚接触,因此需要大家的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