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程型变频器和通用型变频器有何区别?

楼主(2014-02-07):
如题:请教工程型变频器和通用型变频器有何区别?
哪位大侠能给详细说说啊?

小弟只有20积分可用啦,都给您啦!

网友A:
人们在实践中常将生产机械分为三种类型:恒转矩负载、恒功率负载和风机、水泵负载。

恒转矩负载:

     负载转矩TL与转速n无关,任何转速下TL总保持恒定或基本恒定。例如传送带、搅拌机,挤压机等摩擦类负载以及吊车、提升机等位能负载都属于恒转矩负载。

     变频器拖动恒转矩性质的负载时,低速下的转矩要足够大,并且有足够的过载能力。如果需要在低速下稳速运行,应该考虑标准异步电动机的散热能力,避免电动机的温升过高。

恒功率负载:

      机床主轴和轧机、造纸机、塑料薄膜生产线中的卷取机、开卷机等要求的转矩,大体与转速成反比,这就是所谓的恒功率负载。负载的恒功率性质应该是就一定的速度变化范围而言的。当速度很低时,受机械强度的限制,TL不可能无限增大,在低速下转变为恒转矩性质。负载的恒功率区和恒转矩区对传动方案的选择有很大的影响。电动机在恒磁通调速时,最大容许输出转矩不变,属于恒转矩调速;而在弱磁调速时,最大容许输出转矩与速度成反比,属于恒功率调速。如果电动机的恒转矩和恒功率调速的范围与负载的恒转矩和恒功率范围相一致时,即所谓"匹配"的情况下,电动机的容量和变频器的容量均最小。

 风机、泵类负载:

       在各种风机、水泵、油泵中,随叶轮的转动,空气或液体在一定的速度范围内所产生的阻力大致与速度n的2次方成正比。随着转速的减小,转矩按转速的2次方减小。这种负载所需的功率与速度的3次方成正比。当所需风量、流量减小时,利用变频器通过调速的方式来调节风量、流量,可以大幅度地节约电能。由于高速时所需功率随转速增长过快,与速度的三次方成正比,所以通常不应使风机、泵类负载超工频运行

楼主:
感谢楼上的指点,小弟想知道的是工程型变频器的确切定义,还请赐教。

网友B:
同问啊,有没有知道的大虾,希望不惜赐教!

网友C:
举一个列子,西门子MM440和6SE70变频器的对比,一个通用变频器一个工程变频器。

1、MM440是标准/通用变频器,6SE是工程变频器,扩展功能更强;
2、MM440支持功率最大只能到250KW,SE70可以到2000KW甚至更高;
3、MM440使用的控制器是日立的控制器,6SE系列使用的是西门子的C161;
4、6SE系列响应速度更快,更适合高精度控制场合,如轧钢;
5、6SE系列通讯功能更稳定,更强大;

网友D:
最主要的区别是硬件架构,可靠性更高,环境耐受能力更强,当然了成本会高很多。

网友E:
其实这个只是所谓的系列问题吧,选型的时候还是根据负载性质来选择合适系列的变频器。

网友F:
其实就是普通用途和强化特殊用途。

网友G:
其实就是普通用途(通用型)和针对行业特殊用途(工程型)。

网友H:
我想也是:其实就是普通用途(通用型)和针对行业特殊用途(工程型)。

网友I:
tbhsrths   57eet34t5  3

网友J(2015-08-31):
工程型的是要求高,对变频器的精度要求会高,通用是用在速度、精度没有那么高的场合

网友K(2016-07-18):
一个都没看懂,我想知道它的工作原理和常见的问题和解决方案。我是专做进口工业品贸易的,有很多产品需要编辑,但是对于产品却不是很懂,想做一个关于工业品的百科,希望大神来帮忙看看和出点意见与技术。www.deppr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