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0启动问题

楼主(2014-02-07):
各位大侠,我的电脑是windows7 64位系统,最近装了供应商提供的RSLOGIX5000 V20.01软件,用了一个月后,最近启动老师报错,启动不了,望各位大侠帮忙,错误报告如下

Fatal Error!

Application Path: C:\Program Files (x86)\Rockwell Software\RSLogix 5000\ENU\v20\Bin\RS5000.Exe

Elapsed execution time: 18 seconds

Version: V20.01.00 (Release)

Source File: unknown

Line Number: -1

Function/Method: unknown

OS Version: Windows 7 64-bit (Service Pack 1 - Build 7601)

Thread Id: 0000377c (14204)

Error 0xc0000005 (-1073741819)

EXCEPTION_ACCESS_VIOLATION - An "access violation" exception was generated.

No project file is currently open.

网友A:
出现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00000000. read of address 00000000.原因是:没有运行服务端软件,所以客户机会提示"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00000000, read of address 0000000",开启服务端程序或检查网线即可解决。

或者可以尝试把系统盘里的windows 理的PF文件删除。

楼主:
怎么开启服务端啊,求大侠详解

楼主:
我的电脑上装了RSLOGIX5000的V19.0中文版和V20.1英文版,现在不知怎地V20.1英文版一打开就报上面的错误,二V19.0中文版可以启动,求打侠赐教。

网友B(2017-06-29):
引用 网友A:
出现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

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两台64位的都能装,一个32位的装了就是这个毛病

网友C(2018-03-1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求解答,谢谢!

网友D(2018-04-30):
我也遇到过,win1064位,RS500020版本,新装的软件,打开就出现fatalerror。研究了老半天,最后发现只要使用管理员身份运行就可以了。你们可以试试

网友E:
没遇到过,学习下,祝楼主早日解决

网友F(2018-09-11):
天后后厨原厂天天后

网友G(2019-05-28):
厉害了,可以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win1064位,RS500020版本,新...

网友H(2019-08-30):
回复内容:感谢chenoz,我差点就重装系统了,如果重装了的话,又是一天没了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win1064位,RS500020版本,新...

网友I(2020-01-10):
还是没解决

网友J(2021-03-18):
不行啊,遇到了同样的问题,V19版本的可以打开,20.00就不行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win1064位,RS500020版本,新装的软件,打开就出现fatalerror。研究了老半天,最后发现只要使用管理员身份运行就可以了。你们可以试试...



受我一拜!

网友L(2023-11-25):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win1064位,RS500020版本,新装的软件,打开就出现fatalerror。研究了老半天,最后发现只要使用管理员身份运行就可以了。你们可以试试...



大神,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