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profibus 主从站问题

楼主(2014-02-07):
s7-300 profibus 主从站硬件组态完成后,要将测试程序OB1,OB82,OB86及OB122分别下载到主从站的PLC中去,想问一下测试程序OB1主站和从站的程序不一样,下载到PLC中是主站的OB1下载到主站的PLC,从站下载到从站的PLC,是这样吗?

网友A:
  当然啦,按你所说的去做就行啦,主站运行的程序只在主站内运行,从站运行的也只在从站运行,但是相互通讯,简单比喻 就是类似 有主 副 卡遥银行卡一样

网友B:
各自执行各自的OB1,主从通迅是两个CPU之间的数据交换

网友C:
两个CPU之间的通讯是CPU之间交换数据,具体执行控制是各自CPU的程序去执行的,所以两个CPU都需要下载各自相应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