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咋变成三角形 接v线

楼主(2014-02-07):
v星三角咋变成三角形 接

网友A:
V是啥意思?星接和角接,绕组换头尾即可。

网友B:
    V是啥意思?

   还有就是 常所说 星三角 是 交流异步电机的起动说法,变 三角形 只是在正常减压起动后,电机的线圈再切换到 三角形接法 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