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人机通讯故障

楼主(2014-02-07):
PROFACE人机界面与三菱A2N PLC直接连接通讯通讯线怎样制作?通讯参数如何设定?

网友A:
问题还需具体点,Proface人机具体型号?这个可以到官网上下载连线手册的。

网友B:
一般采用默认的RS422就可以,连接线要看你屏的通讯协议

屏的说明书上应该有管脚定义的

网友C: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2/544989_1.shtml

proface与PLC接线图大全,免费下载啦!

请参见该贴。

有悬赏吗?麻烦给点积分吧!

网友D:
看触摸屏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