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里的WX10

楼主(2014-02-07):
玩松下高手们好,我想问一下,F0  MV, WX 10,DT0.请教一下,把WX 10传送到DT0里什么理解了,感谢答谢者了。

网友A:
如果你有三菱的经验的话,这条指令相当于MOV K4X10 D0

网友B:
你还是专心研究一个吧,别一会三菱,一会松下

网友C:
理解字和位的概念 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