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能质量指标,大家议议吧

楼主(2014-02-07):
最近因电能质量问题查了很多资料,中国我国标与IEC到底有多少出入,有哪位大侠能指点下,哪些指标是最重要了。大家一起议议!

网友A:
电压、电流、功率因素、谐波,这些比较重要吧。

楼主:
能说得更具体一此吗?

楼主:
具体指标编辑本段

5.1 电网频率

我国电力系统的标称频率为50Hz ,GB/T15945-2008《电能质量 电力系统频率偏差》中规定:电力系统正常运行条件下频率偏差限值为±0.2Hz,当系统容量较小时,偏差限值可放宽到±0.5Hz,标准中没有说明系统容量大小的界限。在《全国供用电规则》中规定"供电局供电频率的允许偏差:电网容量在300万千瓦及以上者为±0.2HZ;电网容量在300万千瓦以下者,为±0.5HZ。实际运行中,从全国各大电力系统运行看都保持在不大于±0.1HZ范围内。

楼主:
5.2 电压偏差

GB/T 12325-2008《电能质量 供电电压偏差》中规定:35kV及以上供电电压正、负偏差的绝对值之和不超过标称电压的10%;20kV及以下三相供电电压偏差为标称电压的土7%;220V单相供电电压偏差为标称电压的+7%,-10%。

5.3 三相电压不平衡

GB/T15543-2008《电能质量 三相电压不平衡》中规定:电力系统公共连接点电压不平衡度限值为:电网正常运行时,负序电压不平衡度不超过2%,短时不得超过4%;低压系统零序电压限值暂不做规定,但各相电压必须满足GB/T 12325的要求。接于公共连接点的每个用户引起该点负序电压不平衡度允许值一般为1.3%,短时不超过2.6%。

楼主:
5.4 公用电网谐波

GB/T14549--93《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中规定:6~220kV各级公用电网电压(相电压)总谐波畸变率是0.38kV为5.0%,6~10kV为4.0%,35~66kV为3.0%,110kV为2.0%;用户注入电网的谐波电流允许值应保证各级电网谐波电压在限值范围内,所以国标规定各级电网谐波源产生的电压总谐波畸变率是:0.38kV为2.6% , 6~10kV为2.2%,35~66kV为1.9%,110kV为1.5%。对220kV电网及其供电的电力用户参照本标准110kV执行。

5.5 公用电网间谐波

GB/T 24337-2009《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间谐波》中规定:间谐波电压含有率是1000V及以下<100Hz为0.2%,100~800Hz为0.5%,1000V以上<100Hz为0.16%,100~800Hz为0.4%,800Hz以上处于研究中。单一用户间谐波含有率是1000V及以下<100Hz为0.16%,100~800Hz为0.4%,1000V以上<100Hz为0.13%,100~800Hz为0.32%。

5.6 波动和闪变

GB/T 12326-2008《电能质量 电压波动和闪变》规定:电力系统公共连接点,在系统运行的较小方式下,以一周(168h)为测量周期,所有长时间闪变值Plt满足:≤110kV,Plt=1;>110kV,Plt=0.8。以及单个用户的相关规定。

网友B:
个人看法:以前仅关注频率和电压偏差;从用户角度考虑:确实在普遍用户中能满足这两项要求,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但随着社会建设的发展,新设备(电子元件类)突飞猛进后,对电网的要求也提高了,其本身产生的干扰源也多了;所以楼上所列举每项都很重要,特别在策划、采购设备时必须要明确提出来才好,如还按30年前满足频率、电压偏差几项内容要执行,确实不符合当今现代化生产设备的需求。

我一直想找供电质量的标准权威版本,都没找到,望各位能提供点线索。

(附:本单位就受谐波干扰源的干扰,深受其害,供电质量大打折扣,设备故障率明显有增长趋势)。

网友C:
目前主要关注点为功率因数和谐波。

楼主:
谐波关注确实多,现在特别是电子行业,AVC,UPS 点提供电力的稳定,但这些又怎么具体表现它应用必要,一定要都尝试才知道吗?能不能运用相应的指标来决定产品的适用性

网友D:
电力系统电能质量对电压波动范围、谐波含量要求较高

楼主:
现在这方面的检测设备也很多,但重复检测是不是浪费资源。还有,设备说明的参数是不是准确,这个也没有多少能验证。也很少终端用户去验证,我这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