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EM253 模块 MF灯亮红灯

楼主(2014-02-07):
我公司使用西门子S7-200 PLC,在其后面接一下I/O模块,和四个EM253位置控制模块。机器使用前半年,没有出现问题,之后开始出现:最后一个EM253模块的MF灯亮红灯,机器动作停止,断电后重新上电,又可继续生产。之后的6个月,此现象越来越频繁,直到现在有时后面二个EM253,有时三个EM253的MF灯亮红灯,重启电源也不能解决。

现在,将最后一个EM253模块去掉,机器可以生产(但无法达到前、后两排生产,只能前排或后排生产)。

今天也联系了西门子热线,说明天会有专家和我们联系,希望能找到问题的根源。

论坛内的高手,也请指教。多谢!

网友A:
你的PLC和253模块24V是由什么供电?如果全部是由一个直流电源供电,建议检查故障时的电源电压或者更换该电源。另外253的位置检测用的是什么?如果是光电开关或者其他检测元件,建议检查是否有漏电流现象。

网友B:
看样子好像是CPU5V总线电源的问题,看一下你的CPU是否能接这么多EM253。

一个EM253模块对5v电流要求是190mA。

网友C:
楼上说的对,首先确定你的总线电源是否正常。另外24v 的0,和配电柜的地市不能接在一起的。

网友D:
怀疑PLC的5VDC供电不足

网友E:
貌似EM235没有5VDC的电吧、、有的话也是采集信号给的点、建议装一个独立的24V电源连接到模块上、这样估计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