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手的山芋,把我烫傻了

楼主(2014-02-07):
刚接手包装机,一开柜门傻眼了,除了西门子plc眼熟,剩下没一个认识的,知道是继电器,不知道怎么接线的,完全不了解,也没有说明书和图纸,请高手帮我认认都是什么元件吧!O(∩_∩)O谢谢

网友A:
有继电器、断路器、接触器,接触器和断路器主回路是联通的。

网友:
西门子PLC边上的应该是倍福远程IO

网友B:
就是接触器断路器,还有个设备好像也是PLC;(西门子PLC右边那个设备);

网友C:
只能说你认识的东西太少了,呵呵

网友D:
不是吧,断路器,接触器也不认识?这柜如果没有图纸,弄起来是有点费事的。

网友E:
施耐德的GV2断路器,D09接触器,盘内配线真差!

网友F:
施耐德的交流接触器LCD和电动机短路保护器GV2 。PLC右侧是貌似是逻继

上面是继电器

网友G:
这些是施耐德的电气产品,比较好,接线可以看看线标不就ok了吗?

网友H:
你还认识zui最高级的东西--PLC,其他都是一些基本的元件,断路器、接触器、继电器,建议你对照图纸查看电路。

网友I:
你应该有图纸吧??把图纸发上来看看。。。

网友J:
楼主如果对工艺流程不是很了解的话,我看还是找到图纸接线比较稳妥,小心驶得万年船,接错了线的后果、可大可小    ···········

网友K:
都是普通的元件啊,接触器,热继电器,GV系列电动机断路器,中间继电器,DP从站的IO

网友L:
为什么不直接上照片!!!

网友M:
我帮他直接上照片

网友N:
柜子没图纸是挺麻烦的,尤其是旧柜子的工作

楼主:
我最头痛的是没有图纸,线号也没有呼号,现在我大致都看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O:
引用 网友M:
我帮他直接上照片

我还认识接触器、继电器、空开

网友P:
认识这几个就好了,别的都是一般的空开、过电流开关、接线排等。

网友Q:
貌似这个机柜里面还挺干净的。

网友R:
这柜子用的东西挺好的,西门子,施耐德,端子看起来像菲尼克斯,最上面应该是两个变频器,但是接线真心不怎么样,要是放在我公司,不被骂死才怪。

网友S:
部件挺好的,布局也还可以,线可能是后来搞乱的吧,分布式IO是万可WAGO的,不是倍福

网友T:
多看下就好了 这东西经验留

网友U:
PLC右边应该是WAGO的远程IO模块,下面红色的模块看不清楚,建议上特写,其他就是一些基本的原件了

网友V:
你在哪里呀,要是在合肥可以交流下,我做了9年的包装机了

网友W:
这种柜子的元器件配置还算可以

网友X:
柜子排线有待加强,柜子内部一般用本地I/O模块,设计人员喜欢远程模块置放CPU柜子,有点变态

网友Y:
这个柜子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Z:
这个柜子配置很高了。。。有个问题,最下面的那个红色的器件是啥,照片有点模糊,不敢确认。

网友Z:
引用 网友X:
柜子排线有待加强,柜子内部一般用本地I/O模块,设计人...

 我觉得也是。关键还占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最底下红色的那个元件是什么?有人知道吗?

网友AA:
红的是不是安全栅?呵呵

网友AB:
此柜有点象意大利人的风格,最下方的红色元件有可能是模拟信号的转换器。

网友AB:
引用 网友AB:
此柜有点象意大利人的风格,最下方的红色元件有可能是模拟...

你查一下这些元件接到PLC的输出还是输入,然后打开PLC中的程序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AC:
tai ken die le

网友AD:
这么乱的柜子,布局不合理,建议楼主还是找到图纸,一切都明白了,做技术的是不能靠猜的!

网友AE(2014-03-27):
哇噻,柜子里还有贝福的plc

网友AF:
楼主这个山芋不烫,你得用心

网友AG:
这个柜子做得很好了。多规矩。这么规矩的柜子,接线应该线号也会规矩

网友AH:
仔细,用心,多想。

祝你成功!

网友AI:
引用 网友AH:
仔细,用心,多想。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