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分叉的时候,有专门的分叉器件吗?

楼主(2014-02-08):
上面是两个电动机接在三相交流电上,有三个分叉点,我想问一下:

做电控柜的时,分叉的时候是直接从断路器的输出端分叉,还是有专门的分叉元器件啊?

网友A:
分叉的时候是:直接从断路器的输出端分叉

网友B:
电控柜里面的汇流铜排就是专门的分叉元器件

网友C:
没有固定的标准,随便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固定的标准,随便用吧。。。

网友E:
用端子或者断路器出口

网友F:
用端子或者直接从断路器下口分线,同楼主所说---有专门的分线器(分接箱)之类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