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电器维修

楼主(2014-02-08):
请问东元伺服驱动器的模块烧坏了,在更换新的模块之前怎样确保驱动电路正常,以至不会二次烧坏新模块,谢谢!

网友A:
先确定下输出U V W没有输出短路,要是更换模块了 ,可以简单量测U V W三相的驱动器电路的二极管是否短路,回生回路是否异常,有问题13405868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