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开关出现异常

楼主(2014-02-08):
温控仪器控制可控硅再控制加热灯箱,出现温控仪数字显示不稳定,造成加热灯箱温度不稳定,是何原因造成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有可能是传感器反回信号出错,也有可能是 温度控制仪的故障

网友B:
温度传感器有问题,或者线路有破损和干扰

网友C:
可能是温度探头出了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温度探头出了故障

可以测出来啊

网友E:
用的是什么传感器是不是热电阻啊,接线方式对吗,温控仪是否具有PID调节功能,有没有自整定功能,有的话,开启进行一次自整定看看,是不是PID参数不合适。如果是干扰,在温控仪的电源和主回路直接加一个隔离变压器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