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保持寄存器有没有寿命?

楼主(2014-02-08):
我用的是台达dvp14ss2, 保持寄存器需要不停更新数据。有寿命问题吗?

网友A:
  这个 是 内部存储,寿命很长的,也就是类似 ROM 储存 器一样的使用

楼主:
意思是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网友B:
寿命一般是10年或者10万次写入。一般可不予考虑。

网友C:
PLC的寄存器是使用电池来保持数据的,没有寿命!如果是“单片机”的EEPROM,则有10万次或100万次的限制。

网友D:
掉电储存的是有寿命的,写的芯片里面的那时间久比较长了

网友E:
没有寿命问题。数据只是在掉电瞬间写入到掉电保持寄存器中。上电状态,数据的变更只发生在RAM 中。

网友F:
引用 网友C:
PLC的寄存器是使用电池来保持数据的,没有寿命!如果是...

 正确。

 不过台达伺服里有些寄存器是用寿命限制的,比如有个设置抑振的参数,就不能老设定为自动抑振,而要在抑振未完成后改回去,因为自动抑振每隔30分钟写一次,会缩短存储器的寿命。所以关键要看存储器是什么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