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flex400 18.5kW变频器控制板能用在30kW上吗

楼主(2014-02-08):
请教高手:powerflex 400 22C-D038A-103变频器控制板能用在22C-D060A-103变频器上吗?非常感谢!本人积分不足,无法悬赏,太抱歉了。

网友A:
可以,前提是你要把变频器的功率参数更改过来,不同功率的变频器,虽然控制板是一样的,但是控制板里面的功率参数不一样,这涉及到死区补偿,电机参数等

网友A:
最好是寻求厂家技术支持,以免损坏功率板

网友B:
不同变频器的控制板--都有一个功率范围是一样的控制板,具体得看型号说明了。所谓的功率范围就是比如--22kW/30kW/45kW的控制板是同型号的意思。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的回复!

楼主:
以上的回复提供了一些思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