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硬件组态问题

楼主(2014-02-08):
求助大神300PLC硬件DP组态时 如下图 后面的PZD-2/2,PKW+PZD-6/6是什么意思?  这个 2/2   6/6指什么

网友A:
PZD 和 PKW 是DP通讯的格式,表示PKW参数读写用4个字,PZD过程数据用6个字。

网友B:
PZD---过程数据(PZD)部分,包括控制字,设定值,状态字和实际值。

PKW---参数部分(PKW-参数识别值)用于读,写参数值。

   如果需要读写变频器中的某个参数,需要PKW,如果要控制变频器启停/设定频率等就要用PZD。

楼主:
引用 网友A:
PZD 和 PKW 是DP通讯的格式,表示PKW参数读...

还是不懂 大神  他后面的那个2/2中这个两个2分别指的什么啊

网友C:
你截图中的应该是西门子G120变频器的报文类型。

你说的2/2.是什么意思。你首先要明白

PZD---过程数据(PZD)部分,包括控制字,设定值,状态字和实际值。

PKW---参数部分(PKW-参数识别值)用于读,写参数值。

PZD-2/2的意思,这种报文不含PKW参数部分,只有过程数据,就是PLC向变频器发送2个字,频率设定值和控制值。变频器反馈给PLC的就是状态字和实际频率设定值。

建议你看下西门子官方的手册。说的很详细的。

网友D:
分别是读取和写入的字的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别是读取和写入的字的数量

谢谢高手回答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分别是读取和写入的字的...

这个PKW的 数量  在这里怎么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