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程序最右边的内容是什么内容?怎么编写它?

楼主(2014-02-08):
三菱PLC梯形图程序

最右边的内容是什么内容?怎么编写它?

网友A:
应该是软件自动生成的

网友B:
  什么软件编写的 ? 这个不是软件写上的吧?

网友C:
这个是三菱编程软件自带的(相当于线圈和触点位置),打印的时候可以选择打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