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表显示不对,问题出在哪

楼主(2014-02-08):
电流互感器及电流表接线图如LW5D-16/LH3/3,接线也正确.

CT:100/5   电流表:100/5

电流表显示值:A:19A    B:57A   C:52A   N:48A

实测一侧值:A:9.75A    B:18.70A   C:11.56A   N:49.9A

实测二侧值:A:2.52A    B:0.93A   C:0.57A   N:1.81A

问题出在哪,大家看看吧

网友A:
1.从电流表显示值来看,三相电流不平衡,如果表是好的,且接线正确,就是用电器有问题!

2.实测一次值与电流表显示值不一致,如果钳形表是好的,且钳口完全闭合,就是钳的部位与电流表测量部位不一致!(电流表没有接入用电器电流回路或者钳形表测得不是用电器电流)

3.实测二次值乘以倍率与实测一次值不一致,有可能量程选得太大。选用接近电器额定二次电流的量程测量,最好是同时与一次值测量,数据应该相吻合。

网友B:
1, 你的 N 是零线吗 ?零线有这么大的电流 ?三相功率差别大

2,你使用的测量表确认是正确使用,如是钳形的有无夹好?

3,你的 二次测量是同一块表还是二块表?

4,你测量时设备是原样工作不,有启停的吗?

楼主:
实测二次值乘以倍率与实测一次值不一致,有可能量程选得太大。选用接近电器额定二次电流的量程测量,最好是同时与一次值测量,数据应该相吻合。

这个提的好!

网友C:
那样大的N线电流,说明负载的谐波成分很大,测量含谐波成分的电流,不同表测量值相差较大。使用真有效值表测量,其显示值就大。

楼主:
查了,进一步发现接线有错,在0位时测的是A,B,C三相电流矢量之和,而电流表A相显示的却是B,C两相电流矢量和。依此类推。最后A相电流互感器有问题,没有备品可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查了,进一步发现接线有错,在0位时测的是A,B,C三相...

 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C:
不见得真找到原因了!

楼主:
明天再去测一下,把测量值上传吧

楼主:
今天测量值如下:

电流表显示值:A:54A    B:20A   C:12A

实测一侧值:A:9.5A    B:18.5A   C:11.76A   N:9.A

实测二侧值:A:3.46A    B:0.88A   C:0.55A   N:2.63A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测量值如下:电流表显示值:A:54A    B:2...

这个测量值怎么解释呢?

楼主:
B,C相电流的一次,二次实测值与电流表显示相近,可认为是对的。A相电流互感器是有故障。我单接电流表时也测过二次值。可以验证电流互感器是有问题的。

网友C:
如果用的是福禄克表测量,其测量值应该大于原有的电流表显示值。因为F87V万用表有真有效值功能,谐波电流被计算在内。

楼主:
电流表存在精度问题,不见得测量值大于原有的电流表显示值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流表存在精度问题,不见得测量值大于原有的电流表显示值哦!

不是精度的事,如果你用2种表测量就知道了。在数字表中,有效值和真有效值的运算不同。

楼主:
在网上查到了,上楼说的表两种值也明白了,一般万用表测的是标准波形有效值,而少数万用表测得是不标准波形的有效值。对于纯电阻电路中,两个值是相等的。但在电子电路中存在大量的不标准电流波形,此时真有效值比有效值大,最大可能达百分之四十。反应在现实中,有时可能看到电流值并未过负荷,却出现断路器等跳闸现象。实际是电流过负荷,而相应的表并未检测到真有效值是多少。感谢你的指教,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这个知识。

楼主:
我上面所记录的值却实是真有效值,负载为荧光灯。按原理是真有效值要比电流表显示值大。可能是表精度及读数误差在吧,不然说不通了。到时我拿两种表一定要去现场验证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网上查到了,上楼说的表两种值也明白了,一般万用表测的...

而且波形畸变的电流不能在三相电路中平衡,所以零线电流非常大,甚至是相线的2倍。

楼主:
哦!这个也没有注意到,下次我会注意观察。非常感谢前辈的指教!也感谢这个平台!

网友E(2014-04-14):
有没有调零或者是精度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