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这是什么阀

楼主(2014-02-08):
这是液压站回油路上的

网友A:
    红色头的这个是 液压可调 的节流阀

网友B:
节流阀,液压上蛮多的

网友C:
节流阀,手动调节流量的

楼主:
感谢各位大大的踊跃回复!实在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节流阀,手动调节流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节流阀,手动调节流量的

网友G:
节流阀,顺时针调节大,逆时针调节小

网友H:
看外形是带流量调节的电磁阀,黑色的是线圈。怎么没看到线圈接线呢?

网友I:
手动调节的...........

网友J:
自力式压力阀吧。。。

网友K:
节流阀,不过看上去确实像电磁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