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怎么选型

楼主(2014-02-08):
问问各位大哥大姐,变频器是怎么看工艺选型的

网友A:
应用场合,功率,电机型号(注意极对数),调速范围,是否需要制动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用场合,功率,电机型号(注意极对数),调速范围,是否...

网友C:
根据电动机额定电流、负载性质(重载、轻载)、工作电压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