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停电主控室应急预案

楼主(2014-02-08):
    在生产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不可预见的意外全厂范围或主控室范围内的意外停电事件,意外停电可能会对生产和设备造成重大损失,为了将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仪表专业人员应当采取相应的应急处理措施。

   一、事故期间人员职责

   仪表经理:负责组织仪表维护人员进入现场检修处理,负责专业指挥,协调工作,负责组织本专业对事故原因进行分析;

   技术员: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对DCS系统、自保系统及控制室相关仪表的进行检查,为保证UPS供电的时间有效性,停用部分不重要的附属设备,并参加事故原因分析;

仪表维护人员:配合工艺人员对现场工艺进行调整,及供电正常后的恢复工作。

   二、停电应急处理程序

   1、一旦发现或被通知主控室发生意外停电,第一当事人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向当班班长或公司仪表专业副经理汇报。

   2、意外停电应急反应成员分控制室应急小组和现场应急小组两个小组。小组成员明确固定,并指明小组长

   3、公司仪表专业经理和技术人员应立刻组织应急小组成员实施意外停电应急方案,不得延误时机,并与事业部机能室专业人员取得联系,以便协调作业。

   4、控制室应急小组应在小组长的指挥下,立即进入操作室和控制室内进行检查,并确认是否停电。控制室应急小组成员应协调组长做好应急反应的辅助工作。(准备应急灯、万用表、螺丝刀等应急工具)

    5、主控室全线停电的现象一般为所有照明掉电,只有应急照明正常。

     6、用万用表的交流750V档测量主控室配电柜的供电线路电压,是否停电。

   7、在确认停电属实的条件下,由主控室应急小组组长操作,向下拨动各配电柜主电源空气开关,断开主供电电路;然后从上向下,从左到右依次向下拨动各机柜和设备的供电空气开关,以断开分供电电路。同时详细记录下拨动开关前各开关的分合状态。

   8、控制室应急小组应指派一名组员负责在操作室和工艺保持联系,以便工艺操作人员和当班运行班之间保持协调动作。

   9、控制室应急小组应认真检查仪表机柜,查看是否有因停电造成的设备损坏,为再次通电做好一切准备。

    10、现场应急小组成员应在小组长的指挥下准备好各自必备的检修工具和照明工具,分赴现场各操作室待命,等候处理现场可能突发的问题,任何人不得随便离开岗位。

    11、当班运行班长发现停电后,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合理安排班员采取应急措施,保持和仪表专业领导及工艺操作人员的紧密联系,注意轻重缓急,做好指挥协调工作,同时将停电情况向当班调度汇报,并和电气取得联系,协同查找停电原因。

    三、停电后送电处理程序

     1、当接到电气恢复供电后,仪表人员应立即向调度室请示,经调度室确认允许通电后方可实施送电程序。

     2、由控制室应急小组长组织检查配电柜,确认供电是否恢复正常。

     3、用万用表750V档测量供电线路电压,检查电压是否稳定,电压范围应在220VAC±10V之内。如果电压偏高偏低或波动较大均不得送电。要在通知电气检查,恢复正常供电电压后方可供电。同时供电前要通知控制室工艺操作人员进行监视。

    4、由控制室应急小组组长操作,按照从主到分,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根据断开空气开关前纪录的空气开关分合状态详细记录,恢复各空气开关的停电前位置。

    5、不得强行闭合在闭合后又跳开的空气开关,如有此情况应报告当班运行班长检查原因,排除故障,确认正常后方可闭合该开关。此前可先闭合其它工作正常的供电开关。

    6、主控室全面恢复供电后,应对控制室内所有机柜和站点进行检查、测试,查看电压是否正常,并做好详细记录。检查各站和安全栅柜的24V直流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7、通过操作站的系统维护面板检查各站点各卡件是否正常,并要仔细询问工艺操作人员是否发现异常情况,保持通电后一小时内每隔15分钟巡检一次,并做好记录。

    8、供电恢复正常后,当班值班人员要认真做好意外停电事故纪录,记录应包括:停电时间,送电时间,处理的详细过程及停电原因分析。

网友A:
规章制度都搬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