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绳卷筒上的电机应该如何估算

楼主(2014-02-08):
由于控制上要求用接触器和继电器远程控制卷筒的开关和正反转,但是我不知道钢丝绳卷筒上的电机的功率和其他参数,有没有一个大概的范围?

网友A:
这个问题真是没有办法帮你了,一些基本的参数都不知道,接触器怎么选,选小了就不好了。

网友B:
如果电机铭牌没了,就根据电机尺寸大小估算一下,多估算稍大点没关系,至于热继电器,实际工作电流测出来在大个10-20%就行了。

网友C:
不同规格的卷筒,功率也不同的,千万不要闭门造车。切记!

网友D:
首先要根据电机的体积判断是多大功率,然后测量一下空载电流,一般空载电流是额定电流的30%-60%,功率越小,空载电流与额定电流之比越大,反之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