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时间到时产生一个宽度为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

楼主(2014-02-08):
采用S7-200PLC,10ms的定时器T33

众所周知:10ms定时器T33在每个扫描周期开始时自动刷新。

那么下面的梯形图在0.3秒计时时间到时,能否产生一个宽度为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呢?

分析指令表:

假设在第N个扫描周期内计时时间0.3秒已到,则在第N+1个扫描周期开始时,T33的值被刷新为30,T33的位被置1,

首先执行第一条指令:LDN T33   ,T33的IN输入端为0;

然后执行第二条指令:TON T33 +30  ,由于T33的IN输入端为0,因此T33被复位。

然后执行第三条指令:LD T33 ,那么此时取出的值是多少呢?是本次扫描开始时候的值1 还是复位后的值0呢?如果是复位后的值0,那么Q0.0永远不可能接通,也就产生不了脉冲。(注:教材上说此程序是错误的,永远无法产生脉冲,但是张明波的PLC视频里却用了这种方式产生周期脉冲,谁给分析下到底谁对?其实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书上讲的不明确,书上说:“10ms定时器在每个扫描周期开始时自动刷新,由于是每个扫描周期只刷新一次,因此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定时器位和定时器的当前值保持不变”)

网友A:
Q0.0,只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同一扫描周期内下一条指令输出结果不影响上一条输出结果。要到下一扫描周期才影响。假设第N个扫描周期0.3秒已到,梯形图第1行已经扫描过了,得出结果T33常开要接通,第二行Q0.0接通有输出。然后第N+1个扫描周期,第1行的T33常闭断开。定时器复位,第2行Q0.0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