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变频器炸了

楼主(2014-02-08):
初三正在家吃饭,单位来电话配电室里一声响全线停车,值班的进去一看主排风断路器跳了灭弧罩都出来了,一听赶紧告诉换完先别送电,打车去单位平常15过年20,到单位进配电室直奔主排风变频器拆开一看完了,IGBT板炸的稀烂,200KW的VLT5000没几万是修不下来,检查电机电缆没问题,连拆代换生产耽误了三个多小时,回家吃饭的心情都没了,上火,

单位是2003年投产的一直满负荷生产,变频器都是丹佛斯的一直很好,最近两年开始出问题都是110KW以上,一般都是整流和逆变的问题,我想把大功率的变频器的电解电容换一下不知道有没有帮助,

网友A:
元芳   你怎么看

网友A:
平常兄说是               温度太高了

还有就是直接给变频器上电

网友A:
前面没有控制开关啥的,电容爆,IGBT也玩了

风扇坏了不知道,保养不到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平常兄说是               温度太高了 还...

网友C:
知道出事时的电压吗?估计能在450V,因为是初三,电网电压一定高。电压高对半导体器件很危险。

变频器运行环境如果有粉尘,应该经常对散热器清洁;没粉尘环境也应该2年一次彻底清扫,包括更换散热风扇,清洁散热器沟槽等。

网友D:
这个还不好下结论是怎么咋的吧,坐等高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知道出事时的电压吗?估计能在450V,因为是初三,电网...

同意所说,更重要的是要定时检测一下,按期更换配件,不要等到出问题才修

网友F:
好大的变频器哟。

楼主:
MCC环境很好,灰尘基本没有装的空调,温度湿度都没问题,定期检测更换备件指的是那些?我们现在是春秋两季检修时对进行变频器除灰清理和接线部分的检查,

网友G:
这个烧很彻底,还有维修价值吗?

网友H:
现在解决了吗?强电?

网友I:
有照片吗?关键是找到爆炸原因,再下定论来解决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有照片吗?关键是找到爆炸原因,再下定论来解决问题。

    还有 2003 年开始使用的,都  10 年的产品啦, 质量还是不错的说 !

楼主:
整流模块也击穿了,电容的预充电板也黑了,够呛了也

网友K:
2003到现在十年了,电容和风扇早就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