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与松下PLC通信端如何相连

楼主(2014-02-08):
昆仑通态触摸屏与松下PLC通信段如何相连

网友A:
通讯参数与PLC设置要一致,图片为PLC默认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参数与PLC设置要一致,图片为PLC默认设置

好的太感谢了

网友B(2018-12-27):
引用 网友A:
通讯参数与PLC设置要一致,图片为PLC默认设置

请问您X0A是怎么在触摸屏里设置

网友C(2019-04-30):
请问我用昆仑通泰触摸屏和松下PLC通讯后只有一个按钮受控制,是我哪里没设置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