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制电流值实测值怎么验算

楼主(2014-02-08):
今天又实测三相电流与中性线电流,原理懂,但验算不出来。相位角怎么确定,一定要电力分析仪吗?大侠指点一下吧!

网友A:
当三相电流不平衡,且三相电流向量和的不等于零线电流,是因为有大量的非线性负载造成的谐波电流。与你测量使用的电流表有关系。

网友B:
因为存在非线性负载,一些非线性参数属于未知,所以不好计算。

楼主:
非线性负载造成的谐波电流和相位角一定要用电力分析仪检测吗?条件有限下,能不能有其它的验算方法呢?

网友A:
对供电运行来说,谐波成分没必要管它,只要电流不超过设备能力就行了。所以有一块真有效值电流表很重要,尤其注意零线电流。

相位角是什么意思?

楼主:
现在的电流表都是有效值表啊。我指的相位角就是电流超前或滞后电压的相位角

网友A:
普通电流表都不是真有效值测量仪表。价格较高的几款(福禄克等)电流表有这个功能。

网友C:
    普通电流表只能反映三相正弦交流电流的有效值,不能反映角度变化。只有理想状态A、B、C三相电流或电压相差120°,电气设备的功率因数为零,但实际上在最佳状态下设备的电流与电压之间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个Φ角,这个角度偏离多少,是容性还是感性,只能动态分析,为什么要用测试仪就是这个道理。

楼主:
我用的是福禄克F87V,测量值不会有什么问题?理论上的东西想验证一下,但就是算不出。望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福禄克F87V,测量值不会有什么问题?理论上的...

    想验证三相电流之和等于中性线电流?这个和是矢量和,不知道三相电流之间角度是多少,是不能验证的。这个角度只能实测,然后在理论计算。

楼主:
同意9楼的说法,我也是这么验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