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 无输出

楼主(2014-02-09):
在程序中的线圈已经吸合,但对应的输出点上的继电器没有吸合。模块上的LED指示也不亮,这是为什么呢,不会哪里没接好吧

网友A:
与接线没关系,如果没报错的话,很有可能是主程序没启动(条件不具备),查一下这一段程序是否是一段子程序或是跳转程序,如果看不大懂,就上传帮你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接线没关系,如果没报错的话,很有可能是主程序没启动(...

嗯,我先看看

网友B:
你不会是运行在离线仿真阶段吧。

网友C:
是不是程序没有下载到PLC中呢!

网友D:
1, 你的 PLC 是什么类型输出的 ? 截图出来看看

2, 对应的输出点上的继电器没有吸合。模块上的LED指示也不亮,可能输出短路

3, 还有可能是程序没有正确运行或是多点输出,后面有无输出的,或是 程序在仿真状态

网友E:
可能是PLC没有设置到运行状态,应该是在编程状态,所以没有输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与接线没关系,如果没报错的话,很有可能是主程序没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