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3系列PLC自带几个通讯口

楼主(2014-02-09):
如果人机占用一个口,编程线还有地方插吗?

网友A:
有1个RS232口和1个RS485口,人机使用RS485口,RS232口用来编程通讯。

网友:
   有1个RS232口和1个RS485口,人机使用RS485口,RS232口用来编程通讯。如果不够可以加扩展卡价格不是太高。

网友B:
主机上印有"RS485(+  -)"的地方,可以使用USB转接口连RS232编程线。还有一个须另外购买的“扩展通讯口”(COM3)!

网友C:
可以485通讯,也可以用通过屏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