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 求助!

楼主(2014-02-09):
新项目,有一个45KW的搅拌电机和一个18KW的混合电机,俩电机都不需要调速,现在考虑的是启动的问题,以前做的项目 电机都是带变频器控制的,所以也就没有考虑过电机启动方面注意的事项,于是在这里向各位请教下电机各种启动方式的设计注意点。

如果用软启动器的话,还望大家推荐下国产知名品牌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如果启动负载小,用星三角启动,成本低,体积小。

如果启动负载较大就用自耦变压启动,缺点,体积大,

软起动器除了成本比变频器较低以外,外部还要外加控制电路,比较麻烦!如果用国产的不如直接用变频器!

网友B:
45KW的采用星-三角启动,18KW可以直接启动,如果用软启,可以用西安西驰

网友C:
搅拌电机建议用软启,除非搅拌时是接近空载启动后在逐渐加载可采用星三角启动。18kW的就可以直接启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45KW的采用星-三角启动,18KW可以直接启动,如果...

西驰的软起质量还可以

网友E:
还要考虑控制柜和电机的距离,如果距离远,用星三角不划算,要多用一条电缆。

网友F:
如果电网容量允许,又不是频繁启动的话,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G:
   如果  搅拌器是空的启动负载小,用星三角启动,成本低,体积小。 如有物品负载较大时就用软启. 百度一查,软件品牌太多

网友H:
要看看变压器容量是多大的,如果对电压要求不高的话,可以选用直接启动。

网友I:
看看电网和变压器,这些比较富余的话,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看看电网和变压器,这些比较富余的话,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K:
以上说得都很好,认为最起码要星三角启动,要长远考虑。

网友L:
我们的电网容量够,75千瓦的搅拌电机都是直接启动的,上级变压器1000KVA。

网友M:
个人觉得,LZ的项目用星-角启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