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上传程序异常求助

楼主(2014-02-09):
从设备上的PLC里面把程序上载到电脑的时候出现如上图所示的情况,我该怎么选择?我选了第三个,发现上载到电脑的程序里面有模块的地址相同冲突。但是此程序在设备上能很好的运行,这是什么情况?求大神帮助

网友A:
  显示的故障是有 重复地址出现.可能就是系统硬件组态从站的  I/O 地址在 主站硬件 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