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通讯

楼主(2014-02-09):
请教 。我从电脑下载程序到台达PLC 32EH,  用DGYCGK (232转换线)连接,  电脑系统是XP的。  通讯第一次可以。到第二次的时候就通讯不上了。    用其他电脑就可以再次传输, 到底是什么问题,  请指教。(第一次正常,说明那线是好的 ,就是不知道第二次怎么弄不了。也重新装过WPLSoft 2.36。都解决不了)。

楼主:
现在再试了一次,下载后没有按运行 ,多少次都可以。 按了运行后就不行了

网友A:
建议你查看一下“PLC状态信息”,然后在软件里设置成相同的参数。

网友B:
属于正常情况, 你运行后一定启动了变频器或接触器什么的!原因就自己想吧!

网友C:
你的程式中是不是有对com1(D1036)进行设置的部分?运行后,使用自动侦测还可以连接到吗?能的话,建议你查看下此时的PLC状态信息,看通讯设置的什么?

网友D:
一定先要自动侦测试一下,然后外部如有接电路的,一定先要把运行关闭再来下载》》》

网友E(2014-06-23):
应该是下载的程序中更改了通讯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