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ms定时器让人困惑的问题___________________

楼主(2014-02-09):
假设T33的3秒定时时间已到,此时:T33的常开触点处于闭合状态,Q0.0保持输出为1

假设第N个扫描周期开始时,输入映像寄存器I0.0的值变为1,

执行第一条指令:定时器的输入为0

执行第二条指令,触点T33在本周期内是断开的还是在下一个扫描周期断开?

这里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由于在本周期开始时I0.0为1,导致T33复位,因此,T33的常开触点在本周期内就断开,所以Q0.0在本周期内就变为0。

另一种说法是:由于T33定时器的位和当前值只在扫描周期开始时更新,因此,第N个扫描周期开始时,I0.0为1,则执行第一条指令时,T33的输入为0,T33停止计数,紧接着执行第二条指令时,由于T33的状态还没有更新,因此,在本周期内,T33常开触点依然闭合,Q0.0在本周期内依然为1。下个扫描周期开始时,T33才发生复位,当前值才被清零,T33常开触点断开,Q0.0才变为0.

---------------大家给些意见????

网友A:
下周期才会断开,跟1秒定时器有区别

网友B:
可能是当前周期,也可能是下个周期

网友(2014-05-06):
求高手啊,大家谢谢啊~~~~~~·顶上来~~~~~~~~~~~~~~~~~

网友:
求高手啊,谢谢啊》》》》》》》》》》》》》》

网友C:
第二种说法是对的。。。。。

网友D:
照着手册上的描述来说10ms精度的定时器应该是属于你说的第二种说法的吧,100ms的属于第一种说法